周口plc编程培训

楼主(2019-11-18):
博图模拟两个plc之间的modbus tcp通讯怎么做啊大神们?就是只在电脑上模拟效果,没有plc硬件
周口plc编程培训

楼主:
有人做过吗,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我就是MODBUS TCP没有成功过,S7通讯,开放式用户通信都成功模拟了数据交互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A:
我感觉MODBUS TCP通讯是需要硬件才可以连接,我组态好了,程序也写好了,模拟仿真,MB_CLIENT总是报错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B:
之前有做过一个,就两个plc用网线连起来,组好态,然后一台plc的程序里面是mb_client 另一个用一个接受的mb_...(我给忘记了,就是块的大小比mb_client小一点点),每个块建立对应的db,两个db的内容一致就行了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周口plc编程培训

楼主:
昨天模拟成功了 要用plcsim advanced才能弄,大家可以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模拟成功了 要用plcsim advanced才能弄,大家可以试一下

能否参考一下程序,谢谢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周口plc编程培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参考一下程序,谢谢

程序都是标准的,没啥特别的,主要是仿真工具要用对,用plcSIM advanced,而不是plcSIM,前者可以作为虚拟的plc主机,而且有虚拟的网口,后者只能用作软件内部的简单模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都是标准的,没啥特别的,主要是仿真工具要用对,用plcSIM advanced,而不是plcSIM,前者可以作为虚拟的plc主机,而且有虚拟的网口,后者只能用作软件内部的简单模拟

那楼主有试过仿真变频器伺服吗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