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8):
哪一位大神有WIN10系统USB转RS232驱动的,还能发一个给我吗?

网友A:
找你买的那条线的厂家要,你在这边要到的也不一定适合你用,毕竟大家的USB转串口有可能品牌型号都不一样,不一定能通用的。

网友B:
下载个驱动精灵或者驱动人生、鲁大师等多可帮你搞定。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http://zygmsc.com/Content/517052.html 下个通用的就行了

网友D:
我的W10免驱

网友E:
就不会下载一个驱动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你买的那条线的厂家要,你在这边要到的也不一定适合你用,毕竟大家的USB转串口有可能品牌型号都不一样,不一定能通用的。

我之前装过驱动了,用同事的线缆更新后显示该驱动停产,所以就问问大神是否有驱动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个驱动精灵或者驱动人生、鲁大师等多可帮你搞定。

装有驱动精灵,之前发现有驱动装不了,就暂时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zygmsc.com/Content/517052.html 下个通用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W10免驱

我也是WIN10,你买的线缆是免驱的。就是连接捷通测PT100的软件,始终连不上了。买的USB转485今天到了,试着连接,还是连不上。。。
额,刚接触这个,比较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不会下载一个驱动精灵,

有有有。。。驱动精灵/驱动人生。。。

网友F:
可以试一下这个,我之前也是跟温度传感器通讯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OlowoXZv0xxthuEInwzKQ
提取码:yalw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一下这个,我之前也是跟温度传感器通讯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OlowoXZv0xxthuEInwzKQ
提取码:yalw

好的,谢谢!

网友G(2020-04-13):
我的XP系统也是232驱动有问题,有没有大师指导一下

网友H:
一看就大概知道楼主用的应该是PL2003芯片的USB转串口线,这种线调试用还好,长期使用会出现BUG,推荐还是用FT232芯片的,虽然贵了点,但胜在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