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新手问题,新手区发不了了,请大神们帮忙解惑!!谢谢

楼主(2019-11-18):
FX3GA PLC主体输出最高到Y17,我加了一个FX2N8ETY的输出扩展为什么Y20输出不了而Y21 又可以
我试过直接用辅助继电器驱动Y20输出但是没用,还有加的输出扩展有高速输出口吗?
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A:
1.检查是否插接好
2.输出com是否接电源
3.主体或者扩展是否存在冒牌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检查是否插接好
2.输出com是否接电源
3.主体或者扩展是否存在冒牌问题
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