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8):
请问9个400W松下伺服+2个变频器,用个32A 30MA2P漏点空开够吗?别人也这么点东西用了63A的。感觉浪费了‘’

网友A:
变频器多大的?

网友B:
这得看你变频器多大功率的

网友C:
漏电空开可能会有问题,特别是带变频器,可能上电一瞬间就空开跳保护。一般的变频器都有说如果要用漏电保护,要选择200mA
以上,且保护不动作时间不低于0.2秒,这种规格的漏电开关基本买不到。

楼主:
变频器功率也很小的,应该是37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电空开可能会有问题,特别是带变频器,可能上电一瞬间就空开跳保护。一般的变频器都有说如果要用漏电保护,要选择200mA
以上,且保护不动作时间不低于0.2秒,这种规格的漏电开关基本买不到。

公司规定设备必须带漏电保护,不过其他项目暂时没发现跳闸的现场,

楼主:
引用 楼主:

公司规定设备必须带漏电保护,不过其他项目暂时没发现跳闸的现场,

只是设备的总空开用漏电保护,然后经过一个滤波器在接空开接变频器,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D:
算你整机5KW的话,32A足够了

网友E:
63A和32A之间差不了几个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