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8):
我们现在有10台带通讯功能的宇电温度控制仪表,用三菱Q系列的PLC进行通讯,主要是采集温度仪表上显示的数据到触摸屏上进行显示,不参与温度控制的,用RS-485通讯方式进行通讯,用QJ71C24N模块,,我怎么编程采集数据能,请问有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这个方案怎么解决,可以编一个仪表的采集小例子更好,我问了好几个人都不会,请用过的朋友帮解决一下,谢谢!!(温控仪不支持MODBUS通讯协议,支持无序通讯协议)
njlh123

网友A:
看看仪表版本是多少?8.0以上版本是支持MODBUS的。如果不是,宇电官网上有通讯说明和案例参考一下

网友B:
都有触摸屏了,建议用触摸屏来直接与仪表通讯,一般的触摸屏都支持与宇电的仪表通讯,选择AIBUS就行了。

网友C:
宇电的仪表能够和触摸屏通讯,不用PLC,直接用屏上的485口与仪表的口联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宇电的仪表能够和触摸屏通讯,不用PLC,直接用屏上的485口与仪表的口联就行

用触摸屏需要脚本,脚本我没有用过不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仪表版本是多少?8.0以上版本是支持MODBUS的。如果不是,宇电官网上有通讯说明和案例参考一下

7.1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触摸屏需要脚本,脚本我没有用过不会呀,

不用脚本,你就当仪表是PLC,触摸屏的PLC类型就选AIBUS,然后就直接填地址就行了。可以参考一下触摸屏的相关连线手册和宇电仪表的AIBUS相关地址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脚本,你就当仪表是PLC,触摸屏的PLC类型就选AIBUS,然后就直接填地址就行了。可以参考一下触摸屏的相关连线手册和宇电仪表的AIBUS相关地址说明。

不行呀!触摸屏只能使用两个接口,第三个接口不让连接,厂家答复触摸屏只能一起使用两个接口,还得使用PLC读取,哪位有C24模块与宇电温控表的无序协议通讯案例

网友D:
怎么没有查到无序通讯协议相关资料呢

网友E:
不用写脚本,直接设置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写脚本,直接设置参数就可以了。

您用的什么品牌的触摸屏,支持3个通讯口同时通讯吗?可否把程序案例发给我,434234782@QQ.COM

网友F:
加一个数据采集网关模块,网关MODBUS方式采集仪表数据后直接写入PLC寄存器,PLC不用编程,支持三菱,OMRON,西门子等大多数PLC:

网友E:
威纶通的触摸屏,发你邮箱了
附件: 18.rar (2651 K) 下载次数:66

蝴蝶

网友G:
搞定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威纶通的触摸屏,发你邮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定了没?

还没搞定你有这方面的案例吗?有的话发给我参考一下。

网友H:
给我宇电温控仪的型号,我来帮你写一个程序只读取PV的后你自己运行吧,引进门后,其他的你可以自己照着编,注意一下不要同时执行就可以了;
  通信格式参数设置正确后,可以编程:
  第一种可以自己写程序;
  第二种可以用Q系列的通信支持功能,用专用指令写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最简单

你这个很简单,只需要执行读取PV的,我此前用这个和富士电机PXR温控仪进行读取PV及写入SV一起的,程序有点多,理顺了就很简单了;

相应的信息可以发我邮箱:281557459@qq.com,加我的微信号:18915077915

引用楼主zhaoliguo于2019-11-18 20:24发表的 三菱Q系列PLC与多台温控仪进行通讯(请教) :
我们现在有10台带通讯功能的宇电温度控制仪表,用三菱Q系列的PLC进行通讯,主要是采集温度仪表上显示的数据到触摸屏上进行显示,不参与温度控制的,用RS-485通讯方式进行通讯,用QJ71C24N模块,,我怎么编程采集数据能,请问有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这个方案怎么解决,可以编一个仪表的采集小例子更好,我问了好几个人都不会,请用过的朋友帮解决一下,谢谢!!(温控仪不支持MODBUS通讯协议,支持无序通讯协议)
蝴蝶

网友G:
无顺序协议通讯.rar (169 K) 下载次数:64 [attachment=238950]有不懂的在联系我吧!
引用 楼主:

还没搞定你有这方面的案例吗?有的话发给我参考一下。

网友I:
如果只是读取PV值,用无序协议很简单的,只需要把ASCll码和检验码写入到QJ71C24N模块中,然后发送出去就可以了,建议看手册和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