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安装失败求助

楼主(2019-11-19):
三菱PLC软件GX WORK2安装失败求助各位大侠指导一下,谢谢!如图所示,不知道是不是电脑问题还是哪里问题,这种问题要怎么搞?

网友A:
电脑系统用的什么,换个试试

楼主:
电脑windows7的系统

网友B:
一般重装纯净版系统可解决99%的问题

网友C:
重装,重装之前把所在磁盘的软件信息删除干净,然后注册表里的信息也要删除,因为有的信息清理不彻底,需要在注册表里清除

网友D:
换个系统,换个硬盘分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