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VB与MScomm实现上位机与三菱PLC的通讯程序实例?

楼主(2019-11-19):
有没有VB与MScomm实现上位机与三菱PLC的通讯程序实例?感谢大咖给分享下

楼主:
三菱Q系列的示例有没有啊,感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如果是PLC数据采集,可以加一个智能网关模块,实现串转网口,网关带有VB,C#的多线程范例,同一个DLL文件支持所有的PLC品牌:
下载积分:+5(天语愿) 感谢分享!

网友B:
直接用MX Component就可以了

楼主:
之前用MX component已经实现,就是想了解一下用MSComm的案例,目前还在想对策,有案例的,请分享下,谢谢啦

网友C(2020-03-04):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MX Component就可以了
请教 怎么调用里面的数据的
比如MX控件有PLC的信号
怎么调用到上位机的软件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