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1200的问题

楼主(2019-11-19):
大家好!我想学习S7-1200,请大家建议一下买个什么型号的好,谢谢指教!

网友A:
1214就可以了。如果只是熟悉软件不需要买,软件本身也可以模拟运行

网友B:
没必要,博图仿真很强大,除非你有伺服变频器做运动控制,可以搞一个玩玩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楼主:
谢谢您的热心指教,笔记本配置太低了,还是i3,请问配个什么样的台式机或笔记本

网友B:
笔记本至少得上个I5吧,内存至少得8G吧,不够可以自己加,cpu得好一点才能带的动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楼主:
请问大家Thinkpad好还是DELL

网友C:
一台游戏本就差不多了

网友D:
游戏本最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