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运动控制模块问题

楼主(2019-11-19):
三菱QD77MS16带J4伺服驱动器,更换驱动器需要重新写参数进去吗?
还是就重启就行了。手边没有硬件。

网友A:
肯定得下载参数 啊

网友B:
需要下载参数进去的

网友C:
伺服参数是在QD里边写好的,如果QD里边参数没丢的话,理论上伺服驱动器是可以直接更换的

网友D:
不需要,这种走通信的伺服驱动器参数保存在定位模块中,更换定位模块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