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原点方式

楼主(2019-11-19):
回原点方式和大家讨论一下,不考虑DOG信号,只考虑原点,从回原点的路径来说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直接回
第二种是触碰原点反转,再返回找原点
第三种是冲过,再反向找原点
我觉得直接使用第一种更准确一点,因为后面两种相当于重复定位,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经验丰富的还请多多分享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A:
第一种是效率最低的

网友B:
如果速度快,那第一种定位不太准,后面两种在返回找原点时,一般都是低速寻找,精度会高很多。

网友C:
一般我都不用找原点专用指令,直接自己写脉冲指令找原

网友D(2020-02-04):
哪个plc回原点.
plc

网友E:
第一种是要看你待机位置的,如果能确保在传感器一侧可以用,否则就会超越极限让你哭

网友F:
没有人用第一种

网友G:
回原点要看PLC的 不是想怎么回就怎么回的,台达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