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收卷机,换卷问题

楼主(2019-11-19):
求助一下各位大佬,我现在再做的一个自动收卷机,用的力矩模式,但是在换卷过程中收卷收的不整齐,但是张力波动又不大,请问可能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重力或者气缸张紧下

网友B:
膜厚度多少,什么基材,张力多少,这些参数都要综合考虑,有没有压辊
有压辊,压辊压下去之后就会偏了

网友C:
最好加装纠偏装置…

网友D:
换卷后肯定是会有一部分收不整齐的,这个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