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VI指令的意思

楼主(2019-11-19):
DDRVI [指定了FX3兼容操作数的情况]
脉冲数量 脉冲速度 轴选择 脉冲方向
DDRVI [指定了FX5操作数的情况]
脉冲数量 脉冲速度 轴选择 发送完成
我想问下,一个指令有两种用法,那我在使用DDRVI的时候,怎么选择使用的是上面的哪个模式?

网友A:
轴选择一个是K 一个是Y
应该区别就在这里

楼主:
也就是当第三个地方使用Y的时候,他用的就是DSZR [指定了FX3兼容操作数的情况]这个模式
第三个地方使用K的时候,他用的就是DSZR [指定了FX5操作数的情况]这个模式
是这样吗?

网友B:
一个是fx3u系列plc用的指令,一个是fx5u系列plc用的指令。

网友C:
相对位置运动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