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怎么定义原点?

楼主(2019-11-19):
运动控制里,怎么定义X0为原点?

网友A:
软件定位参数里

网友B:
编程软件-参数-高速输入输出 这是要自己设置的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找到了
引用 网友B:
编程软件-参数-高速输入输出 这是要自己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