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U通过485-ADP和E740通讯,400HZ频率怎么写入?
爱家爱china

楼主(2019-11-19):
用专用指令 IVDR来写频率是一个字的存储区,但是写400HZ是要用到40000的超过一个字的存储区了,怎么办?

爱家爱china

楼主:
或者说怎么把触摸屏输入的K40000转换成H9C40

网友A(2021-05-15):
同问 有没有大神解答下
3U通过485-ADP和E740通讯,400HZ频率怎么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