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欧姆龙NXPLC与松下EtherCAT伺服

楼主(2019-11-19):
现有项目用欧姆龙nx系列plc通过EtherCAT控制松下伺服马达,手动和走位置都正常。只是当马达在运动时按下急停驱动mc_stop指令,马达不能立即停止,而是呈减速状态运行很长一段距离才停下来,同时伺服报警。监控发现按下急停时,速度命令变为0,但是伺服反馈的速度不为0,导致伺服还在运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及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立即停止,会停下来
plc

楼主:
现在可以停下来。但是在回原点时到达接近原点开关时,驱动器报27.4错误代码,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