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M235模块问题

楼主(2019-11-20):
厂里旧机器上拆的模块,我测试下好坏,直接用MOVW赋值16000,按道理应该是输出5V电压吧,可测量没任何反应,改变数值到30000也是这样,是模块坏了吗?

网友A:
用模拟量库输出

网友B:
通道号不对吧,对224xp来说0和2是本体的通道
是224

网友C:
监控模式下看看-PLC-信息,看看能否识别EM235
这个看过的,能看到模块,现在确认是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