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1):
我用了几台win10系统的笔记本  就是打不上usb驱动  插在plc上一直识别不出来

网友A:
噢,俺也用win10  不用装USB驱动 ,PLC的通讯USB都能用上了,
插上USB口直接用?  驱动都不用打吗  那我是不是软件没装好

网友B:
FX-PCUSBCAB DRIVER
专门用于win10的吗  太感谢了
附件: FX-PCUSBCAB DRIVER.rar (2398 K) 下载次数:467
附件: FX-PCUSBCAB DRIVER.rar (2398 K) 下载次数:169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大神  plc有自带的USB口 (有方口 ) win7能够安装  win装不了

网友C:
下载个驱动大师
驱动大师驱动总裁 驱动精灵都试过  都找不到驱动  这是三菱专用驱动

网友D:
电脑联网自动搜索,我上去就是这样帮别人解决的
上次也是遇到人家win10  更新半天最后弹出找不到  跟win10系统有关吧

网友E:
win10  系统联网后插入编程线会自动安装驱动的
win10 正版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