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请教一下路过高人电机的功率 转速 频率 电压关系

楼主(2019-11-21):
在电机不知道其功率及工作频率、电压的情况下通过变频器试机成功后,得到的数据如何反推出电机功率??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A:
额滴神,主要看电流吧,不是啥电机都可以用变频器控制的,不是变频电机部建议用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滴神,主要看电流吧,不是啥电机都可以用变频器控制的,不是变频电机部建议用变频器
高速电机用变频器驱动那是肯定的!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还少一个参数: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