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在线修改的问题

楼主(2019-11-21):
如图:当 "LS".测试BOOl[0]为ON,则Q0.1为ON(非SET)----修改前的图
在线将Q0.1改为Q0.2后,Q0.1仍然为ON(
非SET
)---修改后的图
这是什么原因?
初次接触工控论坛,请各位多多指点....
周口plc编程培训

网友A:
是不是要下载一次才好

网友B:
是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在线修改要小心

网友C: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77466037/s7-1200-%E8%83%BD%E5%9C%A8%E7%BA%BF%E4%BF%AE%E6%94%B9%E5%B9%B6%E4%B8%94%E4%B8%8B%E8%BD%BD%E5%90%97%EF%BC%9F?dti=0&lc=zh-CN
可以仔细读读这个,大多问题在里面有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