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扭矩控制

楼主(2019-11-21):
那位大神能分享三菱FX5U怎么使用扭矩控制伺服。有没有相关手册和资料分享

网友A:
没试过,只试过在驱动器上把伺服扭矩设死,然后PLC这边还是用脉冲控制模式走,因为另外有压力反馈或者位置反馈,所以不影响使用

网友B:
打点酱油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C:
三菱伺服有转矩控制模式,接线也要是转矩控制模式。

网友D:
伺服分A系列和B系列,不一样的,A系列实现力矩控制要用模拟量,B系列用参数实现,还有就是JE-C系列可以走通信。

楼主:
OK
尝试一下

网友E(2019-12-29):
我做过JE-20A三菱伺服的转矩,不懂可以相互讨论

网友F:
台达的玩过扭力模式 只需要讲伺服设置成扭力模式 然后再用模拟量控制一下就可以

网友G:
加个FX5U-40SSSC,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H:
转矩控制要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扭力大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