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QD77MS16模块报警出错时,用那个指令可以把报警清除掉,而不是用断电的方式

楼主(2019-11-22):
群中那位兄弟能告诉我,QD77MS16模块报警出错时,用那个指令可以把报警清除掉,而不是用断电的方式

网友A:
既然要用就好好把手册看完

网友B:
错误复位不就可以了吗
只能复位掉伺服驱动器的错误,QD77MS16模块的错误复位不掉,需要掉下电才行

网友C:
要给1给0,不然没法复位

网友D(2020-08-23):
学习使用中,感谢分享。

网友E:
可以复位普通的报警,编码器断线,绝对位置丢失这些是要断电,总之不是万能的,再说你这也不是QD77MS16模块吧。GX2编程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