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救命,D700 和FX3U,485通讯

楼主(2019-11-22):
现在用了一个FX3U-485-db想用专用指令通讯变频器,变频器设置如下:
117=1
118=96
119=10
120=2
121=9999
122=9999
123=9999
124=1
340=1
79=0
PLC参数设置、程序如图,现在变频器没有反应,有点蒙圈,望指点

网友A:
是CH1吗? 感觉ADP应该是CH2吧

楼主:
我的是FX3U-485-BD,不是ADP

网友B:
用FX3U-485ADP有專用FUNCTION,若沒有裝422BD即CH1

楼主:
就要个485,所以不知道问题出什么地方

网友C:
这个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D:
79为2

网友D:
无协议改专用协议

楼主:
79为0或者2,专用协议都试过

网友E:
485BD好像不支持专用指令,
只支持RS,FX3U有CRC指令,
爱家爱china

网友F:
124=0

网友G:
你 这个是复位指令,变频器需要切换到网络运行模式,NET指示灯亮,或者P79=6,可以在复位指令发出前添加IVDR K1 H0FB H0 K1,切换到网络模式,复位后再添加IVDR K1 H0FB H1 K1,回到外部模式。
协议那里要选专用协议

楼主:
搞定了,线弄错了。谢谢各位

网友H:
bd板不支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