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列颠不癫

楼主(2019-11-22):
1:三菱PLC               FX3U-64M
2:英威腾变频器       GD35-45G-HIF    闭环矢量控制模式    2500脉冲绝对值编码器
3:主机变频器是通过PLC模拟量模块给变频器发送模拟量,从机变频器走的是主机编码器分频的脉冲串

问题1:启动的时候主机和从机不同步,会发生过冲现象(给定30m/min,主机从机都会超过30,再慢慢稳定下来)
       2:在加减速过程中各轴速度波动很大

网友A:
首先你要看主机和从机耦合方式,是刚性连接还是柔性连接,然后再确定控制方案
大不列颠不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看主机和从机耦合方式,是刚性连接还是柔性连接,然后再确定控制方案

刚性连接,电机轴直连万向联轴器带负载辊

网友B:
这样控制精度不行的,功率不大的话,考虑换用伺服控制

网友C:
如果是两个电机是硬连接。。从机不要用位置模式。。用力矩模式。。如果不是硬接而需要位置同步的话,,买个运动控制器吧,,虚拟主轴,两个变频器从轴用位置模式。
大不列颠不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控制精度不行的,功率不大的话,考虑换用伺服控制

电机是一个30千瓦,一个23千瓦,变频器都用45千瓦的
大不列颠不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两个电机是硬连接。。从机不要用位置模式。。用力矩模式。。如果不是硬接而需要位置同步的话,,买个运动控制器吧,,虚拟主轴,两个变频器从轴用位置模式。

从机用的速度模式,从机试过位置,但是这样的话,从机波动会更大,启停时波动更大

网友C:
你究竟是两个硬接的电机速度同步还是位置同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性连接,电机轴直连万向联轴器带负载辊

刚性连接这样控制不行,从机应该工作于转矩模式。刚性主从机都工作在速度模式要打架。
大不列颠不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究竟是两个硬接的电机速度同步还是位置同步?

con从机和主机走的都是   “‘”“”’‘’”“”闭环矢量控制时的速度控制
大不列颠不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性连接这样控制不行,从机应该工作于转矩模式。刚性主从机都工作在速度模式要打架。

打架?麻烦指导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同步没做好另外一方便,从机都是按照主机编码器分频来走的,我程序这里只有变频器的启停信号,其他的啥都没有,另外一个就通过触摸屏走485调整变频器的电子齿轮来调节速度,而且调节也有反应,速度也会有变化,只是在启停的时候,主从机速度的同步性走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架?麻烦指导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同步没做好另外一方便,从机都是按照主机编码器分频来走的,我程序这里只有变频器的启停信号,其他的啥都没有,另外一个就通过触摸屏走485调整变频器的电子齿轮来调节速度,而且调节也有反应,速度也会有变化,只是在启停的时候,主从机速度的同步性走不好

你现在所采用的方案适用主从机柔性连接,比如皮带机。刚性连接时从机一般工作于转矩控制模式,矢量变频器要求要有PG反馈,ABB的DTC控制如ACS800/880系列则不一定要有编码器。从机转矩给定来自主机的转矩给定值(主机转矩环的给定值),通常是采用高速通讯。如果采用模拟量需要考虑D/A和A/D转换延时,如果变频器模拟输入输出通道转换延时比较大的话会影响控制效果。从机采用转矩控制需要速度限幅。

网友D:
从功夫角度来理解就是,以柔克刚,刚的东西需要柔来解决,柔的东西需要刚来解决。道理都是相通的。刚的东西用刚解决,必须精度十分高才行,精度不高只能采用柔性方案。

网友E:
从机要用主机的转矩来控制。另外变频器还有下垂功能

网友F:
普通交流电机本来特性就软,很难位置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