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用最简单的方法实现11题的功能

楼主(2019-11-22):
如题:
谁能用最简单的方法实现11题的功能

网友A:
楼主这个很像电梯的控制哦,具体可参考以下电梯控制程序,程序没有最简单,只有更简单。目测最简单的方法是人家帮你把程序写好。

网友B:
能不能说自己的作业自己做

网友C:
用先入先出指令可解决,先按下的先执行,可以看下我原来发过的一个FX3U的测试程序,类似原理吧。

网友D:
用变址寄存器做 应该很好做的

楼主:
搞定了。两种方案: 1 异或指令 + 变址
2 先入先出 (谢谢三楼)
全写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