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关于欧姆龙数据线制作的问题

楼主(2019-11-22):
电脑USB口与欧姆龙CPU上9针口连接的编程电缆如何制作,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最起码也得说下型号吧,这么保密吗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想自己做一根OMRON CJ1G CPU数据线,线两端都是9针口的。

网友A:
这个没做过,看看手册有没有。没有的话拆了看看芯片怎么接的。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B:
手册上有图纸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用USB转RS232线为何无法直接读取欧姆龙PLC梯形图,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