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如何修改与编辑程序中不知如何编辑

楼主(2019-11-23):
请求帮忙非常感谢。。。。。。。。。

楼主:
这个程序怎样编辑进去的,如何修改

网友A:
直接点进去就可以修改了啊。就两句 还要搞ST在里面,而且又不是非常复杂。整得花里胡哨

楼主:
大师, 点不进去啊

网友B:
编辑模式

网友C:
双击就可以改,你要自己添加点击菜单栏那个ST的图标就行,嵌入ST文本
做加减乘除比较方便直接,不用写很多行梯形图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