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

楼主(2019-11-23):
   HI ,siri:

                     想下载这个设备程序,编程口在哪些?是RS232那个口吗?是不是每一次更新把里面的那个线掰掉么?

     另想更新里面的程序,增加一个BOOL量,更新程序后plc有没有从stop 按到run这个说法。

             怕DOWN,就玩不了

    目的想通过类似OPC的工具读取PLC里面的标签变量的值,以便在客户端上显示设备当前的信息      谢谢

安徽合肥

网友A:
那就解啊
呵呵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插口旁边的小盖子打开,有个圆形的插口。也是232的,也可以上传下载程序。先联机看看,也许没有加密呢。
现在做其余的项目,刚调研小部分的设备,不知道能不能下载

你好,烦请问下有解密主流PLC的方案吗?

网友C:
基本常识都没有,别玩呜呼哀哉了
这个常识能能证明什么呢?
如果证明你NB,可以
如果你NB,自己研发一个PLC,让小日本去吃屎
如果小日本NB的话

网友D:
用电脑连接plc没有问题,大胆一点
嗯,谢谢
已经有思路了,第一次玩,担心有些PLC版本等问题。

网友E:
读取程序不影响程序正常运行的。串口的话左边的串口都有  无非就是USB口  9pin母口  圆形485口
嗯嗯,准备下个月下载测试下
其实这些都不是重点

有通过啥方法类似OPC读取PLC里面的数据吗?
这款产品,opc读不了里面plc里面变量的值

我想通过PC,想读取该型号PLC里面的数据。eap、、

网友F(2020-09-25):
我的读到这里就不动了,貌似已经联机就是读不出程序。一直在这个画面。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