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师傅台达ES2可以4个原点回归吗

楼主(2019-11-23):
请问师傅台达ES2可以4个原点回归吗,Y0~Y3都可以原点回归吗

网友A:
可以的~都是独立的

网友B(2020-04-13):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都是独立的
怎么回?四同时四路返回原点
用DZRN吗?我试了下只能同时两路且脉冲结束标志就M1029,和M1102
感觉没有三菱方便,能否具体指导下?回原点例程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能否共享一下

网友C(2020-10-30):
不可以的,ES2只能走两路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