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支招

楼主(2019-11-23):
双按钮启动设备,要求按单边按钮可启动某夹子,再次按单边按钮时可关掉夹子,双手启动时又执行了一次单边按钮(比如第一次按单边夹住,接着双钮启动设备触发第二次),因为不同步问题造成夹子又松开,大神请教下有什么好方法,我现在有时双钮启动时没有关夹子,有时双手启动时关掉了的情况

网友A:
你这要区分1,单边按下时始终是单边,不会在单边按下期间另外一个单边又按下。第二,两个同步,两个同步之间按下时也会有时间差,这个时间差是多少才算同步?这些细节需要把握好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网友B:
单按钮触发时候,延时在规定的时间内检测另外那个按钮的状态来判断是单按钮还是双按钮动作。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网友C:
这样设计有问题,
plc

网友D:
单按钮使用下降沿,双按钮使用上升沿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没有十分好的解决方法,只能在时段内,判断是单变还是双按键,理论上可以达到以时间换取操作稳定的这种简单逻辑。。。
下载积分:+5(seallyzoom) 真诚感谢!

网友F:
用的施耐德PLC啊 .....

网友G:
是买不起按钮了还是PLC 没点位了

网友H:
可以这样
假如左侧按钮有单按钮功能,起动时,必须先按下右边按钮,再按左侧按钮

网友I:
怎么方便怎么来,不要平白无故给自己找玛法
深圳及周边:PLC工控项目承接
宝安及周边:自动化教学
全球及宇宙:电气工控品买卖
18689489819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