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4):
各位大侠,fujid300win plc编程软件,从plc上载程序到电脑,出现plc选项是灰死的情况,请各位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源程序没有下载吧 ,只有可执行文件。
  • 下载积分:+1(xujinwuxu) 真诚感谢!

网友B:
    D300Win无法上载Standard loader软件编写的程序,反之也是。

  • 下载积分:+1(xujinwuxu) 真诚感谢!

网友C:
    用其他软件再试试
  • 下载积分:+1(xujinwuxu)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程序没有下载吧 ,只有可执行文件。

    请问你以前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D300Win无法上载Standard loader软件编写的程序,反之也是。

    请问一下,这个软件在哪里才能下载到呢?

网友D:
    我就想问下,这个PLC哪里有比较好的渠道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