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D3和台达M系列通讯问题!

楼主(2019-11-24):
淘了个二手的信捷XD3,刚好手头有一个台达M的变频器,还有以前做项目用的XC3和M通讯的程序,稍加改动了一下程序,XD3好像是不用顺序模块的,但是确死活通讯不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M8000改成了SM0,,窜口2也改了,变频器参数也改了,就是没动静。大神们指点一下吧,都快要砸电脑了,搞晕了。

网友A:
首先你的说明是什么通讯?再也要将你如何设置的跟大家说说,才能知道问题出在那里,你这样说都摸不到头脑。

网友B:
在左边添加变频器

网友C:
你先确定是不是线的问题(我上次用485通讯那个正负反了),可以用串口调试软件发代码试一下。通讯的寄存器地址要比说明书高一位(我这边开始也是死活不行后面把地址2001H改成2002H就可以了
)

楼主:
用的是MODBUS RTU通讯 协议,REGR REGW读写指令 很简单的小程序,感 觉就是很EASY的东西,就是通讯不了,XD3应该比XC3好用简单多了啊,不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我把程序 缩小到只有一条读频率的指令,还是不行,我估计不是出在程序上面,应该是在 设置上面,PLC窜口2的参数和变频器的参数完全一样,也写入到PLC了,断电重启了,那位同学说线的问题,我也量过了,换过三根线,还是一样,A------SG+ B-------SG-,绝对不会错的,今天刷了下机,还是不行。

网友D:
先用万用表量下PLC运行通信指令时通信线A.B的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A:
变频器怎么设置的?

网友E(2019-12-29):
请问楼主做过信捷XC3的MODBUS RTU同台达变频器通讯吗,如果用过XD的MODBUS RTU通讯应该没问题了,我做过信捷XC3-MODBUS RTU同9个台达VFD-M通信,信捷XC3PLC通信还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