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X WORK2读了QD75P4的程序出错

楼主(2019-11-24):
今天 第一次用GX WORK2软件读了Q PLC,只是看下里面的轴的信息,再回传回去
第三轴一转动就出现了 指令超限报警,报警 号522.有朋友 们碰到过吗,我查了两天的
QD75模块资料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调整了。

网友A:
下次读了后,不要再里写了。
Q的写完后要复位CPU,这个报警我也没查到。从超限报警上看,要么是数值超过限制了?比如运转速度,运转距离 超过参数中的限制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