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a在执行过程中,指定定位值重新设置,该怎么实现

楼主(2019-11-24):
drva在执行过程中,指定定位值重新设置,该怎么实现

网友A:
必须中止当前命令,更新数据后再次启动drva。

网友B:
要停下来的,绝对定位值才能修改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网友C:
并且还必须停止一定的时间,太短了也是不行啊。注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