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XA,台达变频器VDF-M通讯程序求助

楼主(2019-11-25):
小白最近在自学欧姆龙,想用CP1H控制变频器,可以在触摸品上读取电流,电压,PLC程序不会写,求助大神

网友A:
触摸屏直接读,无需通过PLC写程序

网友B:
手册里有相关的操作

网友C:
之前自学的通讯案例,里面有详细注释,CP1L和CP1H通讯指令是一样的

网友D:
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