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5):
关于这个顺控中的,跳转和并行分支可以这样用吗?

当我某个条件满足的时候,转换执行下面的状态的同时也向前跳转执行前面的状态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楼主:
今天大家很忙啊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网友A:
可以多写几列分支的

网友B:
不可以吧,轉換時會報錯

网友B:
改成這樣就可以
  • 下载积分:+1(q2374392249) 是这样的, 我想那些步同 ..

网友C:
    这样编译不了吧, 会出现好多步都同时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這樣就可以

    你好,我想14步和12步同时在运行,就是说plc在运行过程中12步在运行,14步也是活动步(第一次运行除外),选择性分支好像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我才用的并行分支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14步和12步同时在运行,就是说plc在运行过程中12步在运行,14步也是活动步(第一次运行除外),选择性分支好像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我才用的并行分支

    把進入14前的節點4裡面的條件跟進入12的節點10內的條件寫成一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進入14前的節點4裡面的條件跟進入12的節點10內的條件寫成一樣就可以了。

    谢谢老师,这个不会因为选择性分支而选择其中一条支路吗,按照plc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原则的话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这个不会因为选择性分支而选择其中一条支路吗,按照plc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原则的话

    你可以寫一段試試看 ,我試過沒問題
  • 下载积分:+3(q2374392249) 真诚感谢!

网友D:
    你是个好孩子,态度不错。以后必成大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