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求助各位大神关于FX5U两台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9-11-25):
有两台FX5U的PLC要数据通讯,在论坛里看大神们说有以太网做简易通讯就行了,可是都没有提供具体的链接设置方法,去看了一下手册也没弄懂,有没有哪位大神发一个实际设置步骤的截屏呀,谢谢!!!!!

网友A:
两个PLC的固件版本大于 V1.100,只在一个PLC的参数里设置“简单CPU通信设置”参数就可以了。
如:
非常感谢,解决了我疑问了好久的问题。我版本低了,怎么都没找到简单CPU通信。再次感谢大佬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的。手册介绍也特别详细
谢谢,主要是之前安装的GX WORKS3版本低,没有找到简单CPU通信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