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路大神 Eplan P8 2.7 安装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9-11-25):
安装 Eplan P8 2.7 时出现这个画面,没有安装按钮选择,也没有下一步按钮选择,不知道怎么安装,求教给位大神,这是出现了什么情况?

网友A:
先安装.net,然后安装软件。
下载积分:+1(xiaoyu8977) 热心助人!谢谢啦,知道 ..
plc

网友B:
同楼上,先安装.net。给出的安装提示很清楚说你电脑上没有.net

网友C:
已经提示你要装的软件啦,下面的一行白字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