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6):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欧姆龙CP1E N20,脉冲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有输出脉冲和方向的灯都在亮,COM接0v步进电机不动

网友A:
只有漏型NPN和源型PNP之分。
高低电平,词汇太专业不是一般人能解答

网友B:
查查手册

网友C:
COM 接 0V,  输出电压低电平。步进电机那面怎么接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M 接 0V,  输出电压低电平。步进电机那面怎么接的线?

pul+接24v加2K电阻

楼主:
FINS支持W继电器,但是欧姆龙,没有FINS选项

Hostlink不支持W,用什么代替呢

网友D:
要看PLC后面具体的型号就知道,NPN是低电平,PNP是高电平

网友E:
A区的继电器
引用 楼主:
FINS支持W继电器,但是欧姆龙,没有FINS选项

Hostlink不支持W,用什么代替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