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进来分析分析

楼主(2019-11-26):
大神们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况,三菱FX3GA的PLC,通电后电源灯亮,运行灯也亮,报警灯不亮,但是所有的输入点都不能用,也不能通讯,PLC的拨码开关不管怎样拨动,运行开关也一直是亮的,什么原因能造成这情况,昨天去客户现场一台用了几年的机器碰到的这种现象!!

网友A:
直接换新的

网友B:
九点给三菱技术支持打电话问问,估计更换新的面大
新的肯定是要换的,只是想要弄清楚原因?电压什么的都没问题,怎会造成这种原因 呢
拆二代

网友C:
第一次遇到 建议打三菱客服询问

网友D:
FX3G问题还是比较多,记得N年前,买了10台用于冲床改造,用了一个月后,什么怪事都有,后来改用西门子的S200代换,也试过用永宏的PLC代换,都没问题;货也不能退,直接扔了.
不会吧,第一次遇到3G坏的,以前也没碰到过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3G没有3U或3S的好用,前几年用过一个3G,编程口很容易出问题,后来再也不用3G了。

网友F:
好像死机,断电试试。
断电试过了没用的!!

网友G:
换个新的拉倒。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