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HG-KN73BJ-S100系列的伺服电机带刹车问题

楼主(2019-11-26):
论坛中兄弟们,三菱HG-KN73BJ-S100系列的伺服电机带刹车,刹车线不接通24V时,用PLC发送指今,伺服电机也可以转动起来,这个电机正常吗?
伺服带刹车电机,刹车不打开电机不能转的吧。
想问下论坛中的兄弟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电机是正常的还是坏的?

网友A:
这是不正常的,如果刹车没有打开的情况下马达运转,会报过载的
马达也很快发烫。
自我解救

网友B:
在断电情况下,你用手拧拧电机看能拧得动不。拧得动就不行。拧不动就好的。
因为电机可以瞬间300%转矩,所以能动是可能的,但应该动不长久就会报警。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抱闸不打开会把电机搞坏的,接受的维修件就有几个这样的你,现场误操作造成的电机抱闸没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