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关于步进电机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2019-11-26):
请问步进驱动器的SW4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我看了一下是一个半电流和全电流的切换?请问这种切换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这个所谓的半电流和全电流的含义?

楼主:
还有请教步进电机的电流选择是如何选择的?比如我当前的电机为1脉冲1.8°步距角,为5a的电流 但是我驱动器最高的只有4.2A的峰值电流和3.0A的均值电流这时候选择这个档位合适吗?

楼主:
再请教使能功能什么时候运用?是断电后抱闸还是什么意思?运行时可以使使能得电吗?

网友A:
这些多是步进电机驱动器入门问题,建议上度娘家看一看了解了解,祝你成功。

楼主:
嗯呢,谢谢
引用 网友A:
这些多是步进电机驱动器入门问题,建议上度娘家看一看了解了解,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