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6):
做了一个简单逻辑控制指示灯的小程序。。。使用200smartPLC   S7smsrt编程软件

功能:现有多个料格,每个料格上有绿灯和红灯,控制绿灯亮是上位机给信号(比对寄存器地址)绿灯灭是每个料盒口上的传感器感应到触发绿灯灭   灯功能暂时可以不考虑

问题:我写了一个功能块,这样每个料格直接调用子程序,但是不知道这中间哪里有问题,功能块不能正常工作
附件: A.zip (35 K) 下载次数:132
一入工控深似海,从此不作等闲人。

楼主:
有没有熟悉200smart功能块的大哥帮帮忙看一下
一入工控深似海,从此不作等闲人。

楼主:
贴不能沉呀
一入工控深似海,从此不作等闲人。

网友A:
不要用定时器
夜游神

楼主:
把定时器去掉了试了还是不能正常工作
一入工控深似海,从此不作等闲人。

网友B:
你的子程序“单格流程”重复调用,导致单格流程里的V寄存器地址和时间定时器地址重复使用。假设CPU能运行,料盒号也会随扫描周期在1#,2#之间波动,达不到预期想要的流程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子程序“单格流程”重复调用,导致单格流程里的V寄存器地址和时间定时器地址重复使用。假设CPU能运行,料盒号也会随扫描周期在1#,2#之间波动,达不到预期想要的流程控制。

所以说这是双输出了,判断条件是不是只能放在功能块外面,不能在里面
一入工控深似海,从此不作等闲人。

网友C:
改用输入输出试一下IN\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