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模拟量采集程序

楼主(2019-11-26):
硬件配置:
CP1E-N30DR-A + CPM1A-AD041
变送器4~20mA,量程-50~150
模块只接了第一路,接的是3线制PT100
程序如下
程序结果D120的值 不符合实际温度(实际温度大约24.5°左右)
硬件接线图(手绘简图) 如下
大咖们帮我分析下 哪里出错了或者哪里错误了

网友A:
2CH=8000是传感器断线报警的意思,哪来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2CH=8000是传感器断线报警的意思,哪来的值???
采集的是第2通道模拟数据
其值为8000 应该是断线报警
难道是接线错误
还请大咖帮忙仔细解答下
谢谢 非常感谢

网友A:
只用一CH 4~20MA模拟量,我觉得102CH的设置值应该是:800E

网友A:
偏移量不是负50℃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