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7):
现时有2条棍均有电机带动,棍与棍之间有一个张力传器再经过变送器输出0-10V电压到FⅩ3U4AD模块,然后用PID指令控制,但是怎么也弄不好,请问有没有相关的程序样例提供参考,棍与棍只是导布,不是收放卷

网友A:
你可以考虑用变频器+PG卡,做张力模式控制。

网友B:
自己设计的张力控制有点难调整的,负载摩擦力等不稳定后者高速运行,都是增加调整难度的,对布料传送要是高速运送的,建议更换专业的张力控制器,调整起来简单多了

网友C:
如果时恒张力,考虑下阻尼器

专业外协

网友D:
不用PID的。。。先确定两辊的的线速一致的DA基准量。再用张力AD量进行和设定值比较的结果运用一些简单的算法和基准量混合去控制其中一辊。。这样很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PID的。。。先确定两辊的的线速一致的DA基准量。再用张力AD量进行和设定值比较的结果运用一些简单的算法和基准量混合去控制其中一辊。。这样很稳定的。
有没有程序样例参考一下

网友E:
你中间加上一个浮动摆辊并在摆棍上有电位器,才能达到稳定张力的效果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F:
资料可以共享一下吗,qq1427368344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中间加上一个浮动摆辊并在摆棍上有电位器,才能达到稳定张力的效果

是叫舞蹈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