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下大佬 西门子S7-200plc 控制伺服

楼主(2019-11-27):
我现在想要用西门子200plc控制台达的伺服电机,求问一下程序桌面写,大致要设置那些参数。主要是实现上电电机就转,plc收到光电信号就停,不然电机就一直转。
没用过西门子的plc求问一下怎么写,

网友A:
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就能满足你的需求
我知道平台电机可以实现,但是我现在需要用伺服,程序方面研究了一下,最好还是用模拟量输出电压来控制,但是目前需要用脉冲实现。这是硬性要求没办法。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