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works2功能块FB变址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9-11-27):
如上图所示,我想在FB里面使用变址,就好比X0Z9,D0Z10,如何在FB里面把X0 或者D0 替换成 标签,比如 helloZ9,这个hello定义成什么数据类型,我编译一直不成功,请高人指点
下载积分:+1(idiot)

网友A:
有符号字数组,数组位数看你需要,自己定义

网友B:
变址寄存器的使用,需要直接指定软元件编号

网友C:
请看FB手册最有帮助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D(2020-08-27):
直接在FB外定义变址吧 本身标签就是变量,变量再用变址修饰,估计不行

网友E:
变址本身就是直接对着地址了,标签要用变址必须要数组才行。。问题是都用数组了,为什么还用变址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