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控制器参数设置

楼主(2019-11-28):
我现在希望在plc上给出一个高电平信号,那台达伺服控制器收到这个信号就驱动电机开始正转,当这个信号停止时,电机立马停下。求问一下各位大大,伺服控制器参数桌面设置。
我用的型号是 ASD-B2-1021-B.

网友A:
这个应该算很简单的,把变频器start信号用PLC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A:
不好意思,伺服 SON信号
直接给son信号就好了嘛 son信号 是通过DI1数字输入信号吗
主要还是伺服控制器的参数应该配置哪一些

网友B:
如果是断开使能的话电机就是自由状态了.还有一个方式就是用内部速度功能

网友A:
楼主,伺服参数一定要设置的,电子齿轮比、控制模式(速度、位置、混合控制)等等,必须设置参数。
参数也不多,经常使用的也就10个左右。自己查看下对应型号的伺服参数设置手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