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求助大神 关于数据转型的问题》》》》》》

楼主(2019-11-28):
目前使用FX-3U系列plc 发现 将K4M0 MOV D0里面 始终有一个符号位 ,求助大神如何将带符号的整数转化为无符号的位串型。

网友A:
最高位是1吗? M15是不是1
最高位是1啊 所以有符号

网友B:
用DMOV
你用DMOV 难道第b32不是符号位? 难啊

网友C:
用“”逻辑与”指令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吗?

网友B:
传送K4M0是16位,哪来的32位

网友D:
K2M0 D0
K2M8 D1
分成兩組

网友E:
你将位M0-M15的D0的16个位,哪来的符号位?应该是监控选错地址,显示1字选成2字了吧

网友F:
没有啊,不会啊。刚试过了,用DMOV。
永无止境 !@#$%^&*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
皇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间一场醉。

求助大神 关于数据转型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