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mm 的丝杆步进横移,直径60mm的步进滚动,求同速率运行公式

楼主(2019-11-28):
如题
求助!20mm 的丝杆步进横移,直径60mm的步进滚轮,求同速率运行公式
距离/20 *脉冲=横移步进
距离/(60*3.14) *脉冲=滚轮步进
不知道对不对
线速度??

网友A:
20是丝杆的螺距吗? 你要计算出一个脉冲对应多少距离如0.1或0.01 或0.001然后使用细分开关来设定.线速度就是1秒转了多少米.或者前进了多少米.

楼主:
是加工丝杠的出错了,导程是10mm ,步进脉冲5000,就是5000脉冲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