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ENET-L应用

楼主(2019-11-28):
线有三菱PLC,右边直接连接一个FX3U-ENET-L模块,现在对模块进行写入IP,操作的时候是写进去了,用网线就是不能通讯,不知道原因出在哪,请大师们指导下

网友A:
COM端检查一下有没有匹配上。

网友B(2020-06-09):
求中文软件

网友C:
中文编写软件

网友C:
你好楼主,你所说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D:
TCP 设置那里 选使用保持主动

网友C:
设备已连接上了,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的软件!
多学多用!